PCB中IO接口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0-04-07):
PCB中IO接口是什么样子
刚学PCB,导师今天让画个pcb,其中有个输出口要用到通用IO,请问该怎样画呢
出口
接口

网友A:
protel中快捷键P,然后选port,按tab出来的就是可以设置的参数啊 比如方向,输入输出 。不会插图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