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初级问题,初学者急用

楼主:
西门子plc200控制水泵A.B,A水泵2.2KW要求直接启动、停止,B水泵3.7KW要求有正反转选择开关,启动和停止,远程本地控制,还有什么空开保护等等,偶不太懂,有高手教一下,I/O点选择CPU,空开保护容量,电路图,STEP 7 - MicroWIN编程等,不胜感激

网友:
cpu222 AC/DC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700多元。
A水泵接触器用9A一只就可以,热继电器用4A到6.3A的,空气开关用10A或16A。
B水泵接触器用12A或18A两只,热继电器用7到10A,空气开关用20A,

CPU输入点:
I0.0  A水泵启动按钮(绿)
I0.1  A水泵停止按钮(红)
I0.2  B水泵启动按钮(绿)(一个本地一个远地按钮都用常开触点接到这里,)
I0.3  B水泵停止按钮(红)(一个本地一个远地按钮都用常开触点接到这里)
I0.4  B水泵正/反转按钮(一个本地一个远地按钮都用常开触点接到这里)
I0.5  热继电器报警(可不用)

输出点:
Q0.0  A水泵接触器
Q0.1  B水泵正转接触器
Q0.2  B水泵反转接触器

程序还需要吗?要就回帖,我再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