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红外对管接收的信号为什么是正弦波啊?

楼主:
红外发射管串一个电阻然后接电源,接收管是一个光敏三极管,在三极管的E端串一电阻,电阻上的信号是50K左右的正弦波,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啊?

网友:
你把红外发射管断开看看是否还有50K的正弦波,如果还有的话你可能就得换元件了,如果没了就说明这个信号是红外发射管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对管很有可能是发射端已经加了调制信号的。。。

网友:
估计:更换你的示波器电缆,并将示波器耦合方式改为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