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电子变压器:
输出4.5v 500ml 电子变压器
输入:100-240V 50-60HZ

网友:
手机充电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
输出4.5v 500ml 电子变压器
输入:100-240V 50-60HZ

500ml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
沙发说得对,一般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的,不过有一些输出电压要稍高一些,可能5V-6V,如果楼主有一定的电路知识的话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输出电压达到楼主的要求。我今天就改装了一个手机充电器,使输出电压在3-12V可调。效果很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