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和altera两者目前应用情况?

楼主:
XILINX 给我感觉价格高,应用通信等高端应用。
ALTERA 价格便宜,应用工业和消费电子。

网友:
从EDA共具上看

从EDA工具的使用方便来说,quartus像windows,操作方便简单,ise像linux,什么都要自己来玩

网友:
 价格是要在两者相同级别的最新系列上比才有意义,其实是很难比较的。
 Altera的USB下载线比Xilinx便宜,这是千真万确,最便宜的山寨版100RMB都不到,而Xilinx的400以下就算便宜了,所以对初学者来说用Altera负担较轻。
 但Xilinx器件的引导ROM可以采用普通的SPI Flash存储器(极便宜),而Altera则只能用它自己的专用型号(较贵),这将影响产品的成本。

网友:
altera用在通信上的也很多
我们单位主要用的就是alt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