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PLC系统设计与调试过程

楼主:
(一)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
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二)确定输入/输出设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纽、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
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它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PLC有关的输入/
输出设备,以确定PLC的I/O点数。
    (三)选择PLC
    PLC选择包括对PLC的机型、容量、I/O模块、电源等的选择,详见本章第二节。
    (四)分配I/O点并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1.分配I/O点
    画出PLC的I/O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该部分也可在第2步中进行。
    2.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PLC的控制电路等。
    由PLC的I/O连接图和PLC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到此为止系统的硬件电气线路已经
确定。
    (五)程序设计
    1.程序设计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采用合适的设计方法来设计PLC程序。程序要以满足系统控制要求为主线,逐
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逐步完善系统指定的功能。除此之外,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
下内容:
    1)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避免系统发
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有:对某些数据区、计数器等进行清零,对某些数据区所需数据进行
恢复,对某些继电器进行置位或复位,对某些初始状态进行显示等等。
    2)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这些程序相对独立,一般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添加。
    3)保护和连锁程序。保护和连锁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它可以避免由于非
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
    2.程序模拟调试
    程序模拟调试的基本思想是,以方便的形式模拟产生现场实际状态,为程序的运行创造必要的环境
条件。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模拟调试有硬件模拟法和软件模拟法两种形式。
    1)硬件模拟法是使用一些硬件设备(如用另一台PLC或一些输入器件等)模拟产生现场的信号,并
将这些信号以硬接线的方式连到PLC系统的输入端,其时效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