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电路图怎么转网络表?

楼主:
目前在自学99 SE ,在 学到层次电路图的时候,不知道怎样转了,想问问各位大侠,怎样转?请各位大侠传授经验,谢谢。软件是从网络上下载的。

网友:
呵呵,用过MENTOR 吗?可以看看!

呵呵,用过MENTOR 吗?可以看看!

网友:
我没用protel这个垃圾

我用的是allegro,
我用的层次图是电路的目录,
只有建立电路之后,才能到处网表。

估计protel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