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
MP28GA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问题?单片机初学者,转动方面我实现了,就是速度显示方面有问题,我算不出速度的大小?

网友:
步进跟一般马达的分别,就像汽车的二驱跟四驱那样,
测步进马达之速,用不用单片机视乎实际需要,但没传感变送的器件就不行!

网友:
是不准?不稳定?还是像混沌了般根本无法显出数值来?

作为信息,方波脉冲应该是最合单片机用的吧,你那变送器的输出是脉冲吗,是否需要放大与整形呢,单片机的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算不出来速度吧,那就是你自己编程序的问题了,如果是用C编的程序的话,一定要注意数制之间的转换问题,再有就是要防止整型变量溢出,一旦又乘又加的太多操作的话可能普通整型已经不够用了,有可能还会用到长整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我不是太清楚

ORG 0000H
START:MOV P1,#0FFH
      MOV R1,#00
      MOV A,#00

  L1: MOV DPTR,#TAB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INC R1
      MOV A,R1
      CJNE A,#04H,l1
      MOV R1,#00H
      LJMP L1

DELAY: MOV   R6,#250
DEL0: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EL0
       RET

TAB:  DB   11110001B,11101001B,11100101B,11100011B

END

很简单的程序,但是我就是算不出速度来。哪位能跟我详细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学生,对于这一块不是太懂,而且我只要明白原理与应用就行,具体实施目前还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