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SE 6.5的使用方法

楼主:
哪位有Modelsim SE 6.5的使用中文教程,共享一下!

网友:
匿名

ModelSim SE 6.5下载及安装步骤
1 ModelSim SE 6.5下载
在ModelSim网站www.model.com下载ModelSim SE 6.5源文件,进入www.model.com后,进入DOWNLOADS,再进入Download Archives,在MODELSIM SE中选择版本,这里选择SE 6.5,进入请求下载的注册界面,简单注册一下,进入ftp,点击倒数第二个exe文件,下载源文件。点击倒数第一个文件,这是一个安装说明文件,也可以下载下来。

2 安装ModelSim SE 6.5
双击源文件ModelSim-win32-6.5-se.exe,安装ModelSim。
依次出现下面以下界面,

点击【Next>>】,
点击【Agree】
点击【Browse】,选择安装路径,此处安装在E:\Eapp\EDA\ModelSim下,
点击【Next>>】,
正在安装,
单击【Yes】,建立桌面快捷方式,
单击【Yes】,
单击【Yes】,

单击【Yes】,重启计算机。

3 ModelSim SE 6.5破解
3.1 生成LECENSE.dat文件
到网上下载一个ModelSim SE 6.5的破解文件,我下载的是ModelSim6.5_KeyGen文件夹,里面有个MentorKG.exe文件,双击它产生LECENSE.txt文件,将文件后缀txt改成dat。复制LECENSE.dat到Modelsim SE 6.5\win32下,此处为E:\Eapp\EDA\Modelsim SE 6.5\win32。
3.2 右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打开“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新建LM_LICENSE_FILE,编辑中输入上一步 LECENSE.dat所在的路径,E:\Eapp\EDA\Modelsim SE 6.5\win32\ LICENSE.dat,确定即可。重启计算机。(这一步在www.model.com下载的安装说明文件中有详细说明)。

以上内容来自互联网,下面编译Xilinx仿真库
在cmd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c:\ModelsimTech_6.5a\xilinx_libs –p c:\modelTech_6.5a\win32
其中c:\ModelsimTech_6.5a是modelsim的安装目录,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安装目录来替换。
以上编译比较慢,中途不要中断。编译好之后,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文件
;下面5行需要添加到原modelsim [library],也就是
;紧接着floatfixlib = $MODEL_TECH/../floatfixlib添加以下语句
simprim_ver = C:\modeltech_6.5a\xilinx_libs\simprim
unisims_ver = C:\modeltech_6.5a\xilinx_libs\unisim
unimacro_ver=C:\modeltech_6.5a\xilinx_libs\unimacro
XILINXCORELIB_VER = C:/modeltech_6.5a/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XILINXCORELIB=D:\Xilinx\ISE\verilog\src\XilinxCoreLib
注意最后一行是ise的安装目录,请注意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如果不添加则不能仿真FIFO核。
大家可以在http://www.eetop.cn/bbs/index.php?fromuid=45008 网站上找到ModelSim SE 6.5的破解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