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信号的直流载波传输......新人求教~~~~~~~~~~~

楼主:
小弟有个问题,要求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控制信号的传输通过在电源线上加入载波实现

我感觉关键就是把信号调制到电源线上然后再解出来,剩下的就是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工作了

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怎么实现这个载波通讯,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电路呢.......

小弟新人,话要是说的外行了还望大侠们见谅啊.......

网友:
没明白楼主想要问什么东西。。。

网友:
双网合一?通信供电合并?

网友:
可以这么做,但需要动一番脑筋。

网友:
是电力线载波技术吗 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电脑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控制信号,但是这个信号要通过在单片机的电源线上加载波传输,没有专门的信号线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载波要怎么实现

网友:
太难了,不会,等待高手。学习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解啊...........麻烦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试着理清下自己的思路 ,然后尝试做些东西,遇到问题再求助,会得到比较集中的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串口的信号通过单片机的电源线传过去再解出来......完全毫无头绪啊

网友:
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你问问,有答案给你回复!

网友:
soso来Q,让我回此问题

刚好知道,说上2句,
可以做,但是通讯是半双工的,具体原理,baidu上找“消防两总线”,就是电源和信号用2条线就ok。。
电流图我没有,不要向我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现在有了一点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帮忙......这两天我也找到一个图,天线信号放大的,屋内的电源和屋外的放大电路之间就只有一根线,同时传送电源和放大后的信号.......图我编辑到帖子里,看看能不能用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东西是不错,但是咱只是个学生,能自己动手解决的就尽量不花钱吧.....哈哈

网友:
......不能编辑帖子了?........那就接着发吧..............

话说小弟这两天找着一个图,天线放大器电路,貌似和12楼tagetage兄说的类似,也是只用一根线同时传输电源和信号的

回帖不能发图?那就只好发链接了,麻烦大侠们多点一下吧.........
http://www.942radio.com/info/716 ... 5-460e3c02651a.html

总之这就和我的目标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串口的数字信号能不能像交流信号那样通过电容,能的话会不会产生失真呢?

又向目标迈进了一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1  可以参考传说中的电力线载波
2  做旋转LED的时候有一种方案就是,用电源线传输信号的。
  类似于PWM调速的样子

  纯属瞎说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帮忙~~~~

电力线载波我在网上也查到了一些,但好像都是交流电的,转换起来比较麻烦哪....

网友:
今天用Multisim验证了一下前两天的想法,虽说只是软件仿真,但是像这样比较简单的电路偏差应该不大吧......

通过仿真证明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矩形脉冲信号是可以通过的,而且在右边分离出来以后可以在示波器里看到信号基本没有变化,直流信号倒是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5V最终稳定在10V,但是我要用的串口信号每次只发送一个8位数据,持续时间比较短,对直流信号的影响估计会很小。

但是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在这里我假定的信号频率是1MHz,如果降低频率的话直流信号就会上升很快。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串口的信号。前两天在网上查,好像看到过串口是有正负电平的,类似于交流信号,但是我也不很确定,麻烦大虾们解答一下哈........不知如果串口信号都是正电平还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在最后的电阻上并一个电容后直流电压完全稳定了,但是当信号频率低于100kHz后接收到的信号整体波动很大,果然频率也是个大问题.......我想串口信号的频率应该不到100k吧......

网友:
电力线载波技术  一般  对于音频 失真 可以容忍。
不知道  对数字信号  如何最优化。。。尤其频率影响

网友:
载波收发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控制一个不太重的单片鸡负载时,不必考虑得那么复杂,假如是TTL电平通信的话,一个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多谢帮忙.....但是我这里的电源不是只驱动单片极啊.....还有一个电动机........电流不够啊....................

网友:
实际上就是发1电平时控制一个振荡器振荡,0时没有,接收端检测到这个频率的振荡就输出1,23楼的LM567就是这样工作的,LM567时一个锁相环电路,检测的频率较准。

网友:
LZ 还在不 能不能把你做的这个方法也教下我  现在我也想做这方面的东西 不胜感激啊  求QQ联系:451850017

网友:
LZ还在不在?最后方案解决了吗?

网友:
大哥啊,你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