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会有两个直流增益啊???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看2SC1815规格书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直流增益,第二个hef2是什么意思啊?三极做好了不就是一个放大系数吗?

网友:
测试条件不同,从这点可看出,hFE并不是常数。

网友:
三极管生产后放大系数不是确定了吗?怎么会随测试条件改变啊?

网友:
 三极管是非线性器件,通常说的“电流放大系数”是某一指定条件下的测试值,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值或许变化不大,但条件偏离太多的话就变成另外的值了。
 比如2SC1815手册上记载的是:当条件为Vce=6V,Ic=2mA时,hFE是70~700;当条件改为Ic=150mA时,hFE≧25,典型值是100。

网友:
果真如此,就意味着
当大讯号运行时若不加负反馈就必定严重失真!

网友:
三极管电路的静态电流工作点选择不是一般的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