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之地址概念详解

楼主:
完整的一条指令,应该包含指令符+操作数(当然不包括那些单指令,比如NOT等)。其中的操作数是指令要执行的目标,也就是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我们知道,在PLC中划有各种用途的存储区,比如物理输入输出区P、映像输入区I、映像输出区Q、位存储区M、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区DB和L等,同时我们还知道,每个区域可以用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来衡量,或者说来指定确切的大小。当然定时器T、计数器C不存在这种衡量体制,它们仅用位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要描述一个地址,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    1、存储的区域    2、这个区域中具体的位置    比如:A Q2.0    其中的A是指令符,Q2.0是A的操作数,也就是地址。这个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Q:指的是映像输出区    2.0:就是这个映像输出区第二个字节的第0位。    由此,我们得出, 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应该是:    〖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尺寸数值〗.〖位数值〗,例如:DBX200.0。    DB X 200 . 0    其中,我们又把〖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这两个部分合称为:地址标识符。这样,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又可以写成:    地址标识符 + 确切的数值单元        【间接寻址的概念】    寻址,就是指定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给定指令操作的地址方法,就是寻址方法。    在谈间接寻址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简单的说,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象上面所说的,A Q2.0,就是直接寻址,对于A这个指令来说,Q2.0就是它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这样看来,间接寻址就是间接的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对,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A Q[MD100] ,A T[DBW100]。程序语句中用方刮号 [ ] 标明的内容,间接的指明了指令要进行的地址,这两个语句中的MD100和DBW100称为指针Pointer,它指向它们其中包含的数值,才是指令真正要执行的地址区域的确切位置。间接由此得名。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方式计有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

网友:
分析的比较透彻完整的一条指令,应该包含指令符+操作数(当然不包括那些单指令,比如NOT等)。其中的操作数是指令要执行的目标,也就是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我们知道,在PLC中划有各种用途的存储区,比如物理输入输出区P、映像输入区I、映像输出区Q、位存储区M、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区DB和L等,同时我们还知道,每个区域可以用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来衡量,或者说来指定确切的大小。当然定时器T、计数器C不存在这种衡量体制,它们仅用位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要描述一个地址,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    1、存储的区域    2、这个区域中具体的位置    比如:A Q2.0    其中的A是指令符,Q2.0是A的操作数,也就是地址。这个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Q:指的是映像输出区    2.0:就是这个映像输出区第二个字节的第0位。    由此,我们得出, 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应该是:    〖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尺寸数值〗.〖位数值〗,例如:DBX200.0。    DB X 200 . 0    其中,我们又把〖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这两个部分合称为:地址标识符。这样,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又可以写成:    地址标识符 + 确切的数值单元        【间接寻址的概念】    寻址,就是指定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给定指令操作的地址方法,就是寻址方法。    在谈间接寻址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简单的说,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象上面所说的,A Q2.0,就是直接寻址,对于A这个指令来说,Q2.0就是它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这样看来,间接寻址就是间接的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对,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A Q[MD100] ,A T[DBW100]。程序语句中用方刮号 [ ] 标明的内容,间接的指明了指令要进行的地址,这两个语句中的MD100和DBW100称为指针Pointer,它指向它们其中包含的数值,才是指令真正要执行的地址区域的确切位置。间接由此得名。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方式计有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

网友:
大侠,建议你整理一下版面!你写了这么多,可我没能理解。弄个正版的西门子编程软件吧,边看你的贴子边学,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