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值在PLC程序中总现实最大值 ?

楼主(2010-04-13):
4~20ma模拟量值在PLC程序中总现实最大值 ?
,现成采集信号进入数显仪表,数字显示仪表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接入S7300模拟量模块后(6ES7331-7KF02-0AB0),程序显示为最大值32767,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信号值为10ma左右,测量正常
信号
测量
最大值
程序

网友A:
有没有调节增益或者校零?你内部程序设定采集模式没有?我用三菱的采集4-20ma信号的时候需要用程序先设定为电流4-20ma输入方式,你的是不是默认为电压信号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