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状态机中加计数器?

楼主(2010-04-13):
怎么在状态机中加计数器?
在状态机的单个状态中加入计数器进行计数,达到一定数值后跳转,该怎么写?
计数器
计数

楼主:
Case B_state
if cnt=0 then
This_st<=B_state;
cnt<=cnt+1;
elsif cnt=20 then
This_st<=Jump_state;
cnt<=0;
else
This_st<=B_state;
cnt<=cnt+1;
end
这个模式就是用计数器进行跳转的

网友A:
自问自答?
LZ不是自己写好了吗?
只是有些多余的语句可以省略,改成:
Case B_state is
if cnt=20 then
This_st<=Jump_state;
cnt<=0;
else
This_st<=B_state;
cnt<=cnt+1;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