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试用报告2-denis-开发板的提供的串口调试,初步配置

楼主:
1试用简介
1.1编写目的
    本次试用报告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初步使用编写的。参与人员:denis22380978
1.2项目背景
     本开发板是EEWORLD论坛和赛灵思公司联合提供。这次试用活动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的推广应用。
1.3术语和缩略词
     ISE  SPARTAN-6  System ACE
1.4参考资料
1、 HARDWARE AND DEMONSTRATION SETUP GUIDE
2、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ilinx Spartan-6 FPGA SP605 Embedded Development Kit
3、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1-1-1.html
Spartan-6 FPGA 嵌入式套件产品信息简介
4、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2-1-1.html
Xilinx 嵌入式平台的优势及组成元素
5、http://eeworld.com.cn/20100401xilinx
Spartan-6嵌入式套件试用参考资料

6、EEWORLD版权所有,严禁复制

网友:
2试用概要

2.1测试用例设计
Spartan-6开发板的提供的串口调试,初步配置。
2.2测试环境和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5.1, Build 2600) Service Pack 3
  CPU: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90    双核1.86Ghz
内存容量:2G DDR667
硬盘容量:120G 5400转
显卡:集成X3100
2.3测试方法
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注意整个操作过程,详细记录一些说明书上没有注明的要点,开发板的使用情况。

网友:
3执行情况和记录

(1)    安装USB转UART的驱动(见图1)。打开U盘可以看到drivers and tools选择安装那个setup.exe,见图2

图1 开发板附带的安装说明

图2 USB转UART驱动安装界面

一路点击next就安装驱动完毕。从箱子中拿出开发板,开始组装。三个供电插头(见图3)差点没把我整晕,我仔细看了一下,只是插头类型不同,但是都是耐压是250V,最大可承受电流为10A,所以我就选了个适合桌上插座的。然后拿出两根USB线(图4),真的只是普通USB线,随便拿一根,但是接的位置要注意选择UART的接口(见图5),接到开发板上才会转成UART啊,呵呵

图3 差点被整晕的三个插头

图4 就是两根普通的USB A转miniB

图5 应该注意的两个接口

图6 前期准备
准备工作完毕(图6),供上电,打开开关。屏幕右下角会出现如图7所示提示,然后会蹦出重启电脑的提示,看来是有必要重启一下电脑,见图8图9,黄色感叹号大家应该熟悉吧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啥也不说,俺重启

图7 发现新硬件

图8重启电脑提示

图9 硬件识别的问题

图 10 重启电脑后配置

按照手册上的操作,ok啦(图10),包括选择双击器件,修改com端口号,我都改成和手册上一样,方便以后操作,没问题就继续。
下面开始测试串口,我还没插上CF卡,开发板上什么也没运行,当然没办法测试。先断电,插上CF卡,调整System ACE的选择开关见图11,上电,然后我们建立超级终端见组图12,选择COM2,参数如图所示,ok,点击图11中间那个灰色复位键,出现如图13所示字样,ok,成功啦

图11 配置SystemACE的相关操作

图12 超级终端组图

图13 最终结果显示

网友:
4试用心得

(1)上次说到那个Chipscope的问题,非常开心有技术支持给方案:
To uninstall ChipScope:
1. Go to Windows Start menu
2. Go to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1.1 => Accessories => Uninstall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3. Now only select only ChipScope Pro in the wizard.
那就只能单独重装一次chipscope试试了(重装这种大型软件一定要记得清理一下注册表
就是把注册表相关的东西能清理的全部清理一下)

很明显,我成功了,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同志们以后装这种大型软件之前一定要把前一个版本的所有注册信息全部清理干净,要不然就会有惨剧重演,这再也不是一台计算机可以装几个版本ISE的时代了,感慨一下。
(2)    整个串口测试实验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如实记录一些注意点,希望以后用到串口调试时有用
(3)    提前说一声要做系统了,我得仔细整理阅读一下材料

网友:
这个开发套件里面东西真是不少呢,不过和电源适配器一放在一起感觉板子小了很多啊。。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看出来了,我还没发现这个事情呢,完全投入到配置工作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