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点,在线等

楼主:
板子是这样设计的,STC的5616单片机用CH423S输出端口,通过7404控制ULN2003,2003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型号是JZX-140FF,继电器控制电动推拉杆。结果是运行时间长了(十几分钟),就会出现7404烧掉的现象。以为是2003输入端口有反向冲击电流,就在2003和7404中间加了个二极管,不成功。之前这个电路用过,没有出问题,然后认为可能是用了电瓶的缘故,换回原来的电源也烧。求高手指点,到底可能是什么问退,在线等。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站内信息问我要Q

网友:
有关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并的二极管坏了没有。

网友:
CH423S是啥玩意儿?

网友:
刚才研究了一下,基本上7404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

7404 IH 最大 40微安,ULN2003最小的驱动电流都要求100微安,你仔细看看你的芯片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