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用ACTEL的有那些

楼主:
请用ACTEL的来踩一下,看看人气;谢谢

网友:
不知道版主统计这个有啥用啊。 统计altera和xilinx应该更有意思吧。因为这两家是老冤家,产品都很类似,针锋相对。 actel产品路线和市场定位跟他们并不十分冲突。 altera和xilinx更多走的是高端市场,而把低端市场让给了actel。

网友:
我也在用,但没成功

硬件布线每次都不一样,是时候好使,有时候就不对。
没法量产。

网友:
ACTEL 的产品线定位是航天航空行业多一些,不是低端的FPGA ,价格还可以。

的产品线定位是航天航空行业多一些,不是低端的FPGA ,价格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布线每次都不一样,是时候好使,有时候就不对。
没法量产。

我觉得你可能设计时序在临界了,所以不稳定。我没用过那片子,从想象中猜的

网友:
确实是这样

只能通过逻辑硬件布线解决。
我看过编译的中间文件,有些路径过长。但重新编译,变短了。晕死了。每次都不完全一样。
这个我不会控制。找别的朋友帮忙了。

网友:
回复楼上

兄弟肯定不是同步设计了,否则时序控制怎么会不好控制的。ACTEL只是硬件架构不一样,软件编程,D触发器这些原理他还是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