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延时或移相电路!急!

楼主(2010-04-13):
求延时或移相电路!急!
延时电路,需要延时200ns左右
或者移相电路,40°相移左右
信号频率500KHz
急!
各位赶紧指导下!谢谢各位了
延时
左右

楼主:
补充:正弦波信号

网友A:
建议楼主自己做,然后提出存在的问题,这样可能更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B(2012-04-23):
简单的电路到处都是! 主要还是动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