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由原理图生成PCB的问题

楼主:
画好原理图有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GND网络不见了,只有电源线,没有接地线,是怎么回事?我重复操作了几遍,还修改了原理图,还是这样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请好心人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GND不见了?不会吧 检查下你的原理图里的gnd是不是有网络标识

网友:
原理图上是有网络标识的啊,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试了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网友:
hei

hei   有点纳闷呀

网友:
在PCB中 把地线换成一个鲜艳的颜色看下
有可能 地线不是用GND表示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哦!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问题出在哪

网友:
原理图中的网络标识有问题

网友:
新手请教:Altium Designer6.0版本的PCB封装库问题

PCB封装库问题,我怎么在工具命令下找不到ipc封装向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不了你,这个软件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