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话机怎么样能改成免安装电池的

楼主:
本人常期在外,家有老母,不久前给她装了电话,买了电话机。
可是,好景不长,电话机上给她设的“亲情号码”因为话机电池耗尽而失去了,她没法打电话了。
能不能把电话机改成免装电池的呢? 原来要装两节5号电池的。
我的话机是 步步高HCD6156
谢谢了先

网友:
这个没有储存功能么,断电既丢?

网友:
用无绳电话可否?
其实现在的固话机应该增加电话本功能好点,实用方便。

网友:
从电话线偷电都可以做台灯,当然也可以做成从电话线偷电给记忆部分供电了,不过最好是做成里面有那种钮扣电池的,以防止电话机停电数据丢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想法好,有没有人实际操作一下呀?

网友:
干嘛非用座机,手机多划算啊

网友:
做一个直流3V的电源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