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早班车:这么狠的性能,只有LINEAR 能达到了

楼主:
如题,呵呵

看下官方介绍:

凌力尔特公司(Linear)推出 LT3757 和 LT3758 的 H 级和 MP 级版本,这两款器件是具宽输入范围的 DC/DC控制器,用于升压、反激式、SEPIC 和负输出电源应用。

LT3757 在 2.9V 至 40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而 LT3758 则在 5.5V 至 100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这些器件实现了高达 96% 的效率,从而非常适用于工业、汽车、军事、医疗和电信应用。在 100kHz 至 1MHz 的可编程固定频率或可同步工作频率范围内,设计师可以选择多种电感器和电容器以优化尺寸、性能和成本。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可在宽电源和输出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加之全陶瓷电容器设计,从而可实现更小的解决方案尺寸。其它特点包括可编程软启动、输入欠压闭锁、输出过压和过流保护。

两种级别的版本都已供货,采用耐热增强型 MSOP-10 封装。以 1,000 片为单位批量购买,每片 H 级器件的价格为 2.56 美元,而每片 MP 级器件的价格为 5.98 美元。

工作结温为 -55℃至 150℃的升压型、多拓扑控制器。

性能概要:LT3757/LT3758

· 用于升压、反激式、SEPIC 和负输出应用

· LT3757 输入工作电压:2.9V 至 40V

· LT3758 输入工作电压:5.5V 至 100V

· 用单个反馈引脚设定正或负输出电压

· 100kHz 至 1MHz 的可选固定工作频率

· 可同步至外部时钟

· 集成的低压侧驱动器

· 真正电流模式控制

· 低停机电流 <1μA

· 输出过压和过流保护

· 具迟滞的可编程输入欠压闭锁

· H 级:-40℃至 150℃的工作结温

· MP 级:-55℃至 125℃的工作结温

网友:
Vishay为MC AT薄膜电阻推出采用0402、0603、0805和1206外形尺寸器件

日前,Vishay宣布推出采用0402、0603、0805和1206外形尺寸的电阻器件,扩充了MC AT系列专用薄膜贴片式电阻。此外,该系列中具有更低TCR和容差的新款精密版本也已经发布了。

新款专业系列器件可在175℃的高温下工作1,000小时,在85℃环境温度下的功率等级高达400mW。器件的高温性能和高功率等级使设计者能在恶劣和高温环境中使用MC AT电阻,且不会损失电性能和可靠性。器件同样支持设计者利用MC AT电阻的整个功率,也可以扩大安全裕量,从而提高稳定性。与同样尺寸的典型电阻相比,MC AT电阻还具有优异的高脉冲负载容量。例如,1206尺寸的器件的ESD强度高达2,000V(人体模型)。

所有MC AT器件具有优异的耐潮能力,通过了85℃和85%相对湿度的严格条件下工作1,000小时的鉴定,为在恶劣环境中提供高可靠性进行了优化。

精密系列具有低至±15ppm/K的TCR和±0.1%的容差,两个系列电阻的阻值范围扩展至47Ω。

MC AT系列不但符合AEC-Q200标准,也通过了CECC认证。CECC的认证确保MC AT电阻能满足一套EN 140401-801定义的苛刻复杂的短期及长期性能要求。

新电阻现可提供样品并已实现量产,大宗订货的供货周期为五周至六周。

器件规格表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