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l模块产生一些FPGA内部时钟,发现错误

楼主:
转贴:无意中搜到,有点用http://hi.baidu.com/hclbupt/blog/item/de3901b55fae6f7a8bd4b2f6.html

最近使用pll模块产生一些FPGA内部时钟,发现错误一大堆,费了好半天终于弄明白了。
1.综合时的错误
ERROR:Xst:2035 - Port has illegal connections.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
Input Buffer:
XILINX对上述错误的解决方法是:
----------------------------------------------------------------------------------------------------------------------------
XST - "ERROR:Xst:2035 - Port has illegal connection. Port is connected to input buffer and following ports Port of instance with type "
问答编号#22658
型号XST General
最后更新日期2007-04-11 00:00:00.0
记录状态Active
关键词XST, IBUF, OBUF, netlist
疑问描述Keywords: XST, IBUF, OBUF, netlist

When attempting to instantiate a netlist, the following error occurs in XST:

"ERROR:Xst:2035 - Port has illegal connection. Port is connected to input buffer and following ports:
Port of instance with type FDCEC"

解决方案This error will occur if the instantiated netlist contains I/O ports. There are two ways to fix this error:

1. Generate the instantiated netlist without I/O ports.
2. Instruct XST not to add I/O Buffers.

Please refer to the XST User Guide on how to disable the automatic I/O Buffer insertion.
-------------------------------------------------------------------------------------------------------------------------------
于是我找到XST User Guide文档,按照文档所说的禁掉自动I/O Buffer insertion 功能。具体做法
选中synthesize,然后process->properties->Xilinx Specific Options,把add I/O buffer 的勾去掉。
去掉勾后,synthesize通过。
2.implement错误
点击translate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
字面意思是说输入信号clk未经buffer就用来驱动其他primitives了,这个primitives估计指的是我们用做输出的pad。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可是怎么修改呢。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clk有两个load,一个是直接到输出端的test pin,另一个是到内部PLL作为源时钟来产生系统内部时钟。连接PLL时,输入信号先要连接到内部buffer以产生较强的驱动能力,从而保证时钟的时序质量。但是由于输入信号的另一分支不经过任何电路就直接连接到了输出pad,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即连接buffer的分支会被短路,从而失去预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ISE给出了错误警告。
理解这一点以后,解决办法就有了。比如选择CLK经过PLL后无相位差的时钟输出作为test pin,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当然会有1个clock的延迟,但是对于时钟信号,这是观察不到的。
另外,如果CLK没有驱动PLL,只有输出到test pin这一个load,那么上述的错误警告就应该不会产生了。

网友:
XILINX 的PLL是不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cyclone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