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电脑上画电路图用什么工具?

楼主:
求助,在电脑上画电路图用什么工具方便快捷啊?最好能画得像教科书上的那样。

网友:
protel99是最传统的

网友:
大家用的都不一样啊,我同学给我推荐microsoft office Visio。感觉也很一般。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软件好像听说过 HH公司一般做设备图什么的都用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针对电路图的部分。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画图印书,那么用什么图形工具都无所谓,比如AutoCAD、Word、甚至Windows自带的Paint,只要自己熟悉不讨厌就行。但专业的画电路图工具则不仅是画图,还应该能检查接线规则,比如发现两个器件的输出对接了要报错,发现没有连接上的线头要警告等,要能自动统计电路里使用的器件生成器件表,最重要的还要能生成网表,供布线用。

网友:
我用visio话流程图和布局图,感觉还可以。
画电路图感觉proteus比较好。基本元件都有,筛选功能比其他软件要好很多。画线也很方便,鼠标点上去直接画,拖动器件的时候,线可以自己跟着动。

网友:
我觉得AD Winter很不错

网友:
我用POWER PCB  ,直观易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DXP就行

网友:
额,可以试试multisim软件这个也很不错。

网友:
这个其实很多的,楼上回答的都可以。不是特别建议VISIO那个不是专业的制电路图的软件,我画过,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
这些软件哪个比较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