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的IP核中双端口RAM应用时vhdl程序编写

楼主(2010-04-14):
ISE的IP核中双端口RAM应用时vhdl程序编写
小弟刚学vhdl,也是刚接触FPGA,刚学ISE,宗旨菜鸟一个,请教各位高手对于ram读写中的vhdl程序怎么写
程序编写

网友A:
RAM 读写关键要点
读RAM数据:
1. 可以让读时钟一致有效;
2. 控制读使能管脚;
3. 读使能在上一个时钟有效,数据在下一个时钟送到数据总线上;
读的时候,数据滞后读信号至少一个周期;
写RAM数据
1. 可以让写时钟一致有效;
2. 控制写使能;
3. 写有效,数据马上就写到RAM里面了。
写数据不延迟。
楼上小弟,不知道明白没有。

楼主(2010-05-16):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