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负载电路的设计

楼主:
我有一个电路板,输出为直流24V,3A左右。现在想设计一个电路充当电路板负载的电路,实际应用中的负载为电磁阀和继电器。请教大师们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或者给点建议,先谢过。

网友:
楼主是要对该电源进行测试,还是老化呢

网友:
这不是电源,这样的输出有32路,输出是24V,由电路板控制输出的,是用来驱动继电器和电磁阀的。

网友:
推荐一个可调电流的无源电子负载电路!

网友:
谢谢,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这个电路,我在网上怎么没找到ST358的资料

网友:
ST358即LM358!AZ432即LM432!LM432是1.25V并联型可调稳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