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PCB板草图,先发出来,期待板砖(更新完善中)。

楼主:
拖了好久的PCB板图,到今天还是没画好,实在是不好意思,工作事情太多,没空弄,仓促中出个草图,大家讨论先,慢慢改进完善!
由于是第一次用Allegro软件,对他的约束规则的设置不是很熟悉,所以很多网络的规则还没有设置,现在只是简单的连接,再改!
个人感觉布局方面的问题很大,昨晚跟wangkj请教,准备重新的布局,准备把一些没用的东西去掉,比如说4x4键盘。
这次这个图供大家讨论,拍砖,这个图的布局和布线都有很多问题,希望通过拍砖,能让朋友们收获到经验。(戏言:就当短文改错了,哈哈)

网友:
此图看起来很健全,很骨感。其实我外行,布局看不懂,如果有3D效果图,就更好了!形式往往对于我们不懂内容的人来说,是入门级最好的,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了!

网友:
路过。。。

左边的10*2的插座没连接几根线,取消它?
好象有些阻容可以做到底层的。。。
没原理图,也看不出更多的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在其他的帖子里,有空让soso把图給转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10*2的插座没连接几根线,取消它?
好象有些阻容可以做到底层的。。。
没原理图,也看不出更多的来。。。

那个插座是调试和下载程序用的,JTAG或者SWD方式

网友:
居然用的是100条腿的STM32,我现在使用STM32F103VCT6,到时候有我能帮的上忙的,千万不要客气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看这个看不清楚

网友:
对STM32没用过...
Flash 数据线不用走蛇形等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原理图: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944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是jtag,调试接口在右边,左边那个是IO口引出接口,想去掉,或者重新调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做过,第一次做,还望指教。

网友:
图还不错

建议把4*4按键去掉, 留出来一四芯座 电源加串口, 然后外接单片机键盘, STC的单片机2块钱的那个, 就可以.
省的不只是空间. 还有板费,代码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不懂布线,但是期待这个PCB图很久了,感谢一下小天,hoho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兄弟,按键附近好像有些空,紧凑一些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把键盘去掉,正在跟大家讨论。你看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拖的太久了,实在是不好意思。给点意见,尽管说。:P

网友:
听你说要去掉键盘,从一个外行角度说:我觉得做显卡要那么多键没有用,但是做为一个DIY板子来说为了让大家各展所长,发挥想像增加功能,没有键盘可能会成为以后的缺憾,
在这里中庸一下,呵呵,留下3到4个键就行了,
一个确定,一个返回,一个选取功能 还有一个备用就OK了,呵呵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B(2010-04-29):
回复 网友G:
恩。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