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逆变电压出来的220V电压用C8051F410单片机怎么采样呀?

楼主:
请教高手逆变电压出来的220V电压用C8051F410单片机怎么采样呀?

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你要采集馒头波,就分压后整流进行AD采样.
如果你要采集交流波,则通过一个运放进行偏置放大后AD采样,如果是50HZ的话很好采的,

网友:
如果采样AC220V,可以用互感器;DC220V用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
是否隔离取决于你的系统要求,可以采用隔离运放或者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已经把220v交流经过变压器变为5V以下的交流了,,请问是不是经过整流滤波后可以直接用AD芯片采集它的电压?   如果不经过整流滤波可以直接用AD芯片采样它的电压吗??

网友:
终于自己搞出来啦!!!
其实不用整流也可以采样,,而且精准
我觉得是单片机高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