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为什么不能稳压?

楼主:
XMM2为6.155mV,XMM1为7.395mV.
请指教!

网友:
电源电压才6V,哪来的7.395V?

在输出并个电阻试试,别让它空载。

网友:
这是有源滤波而非稳压,接个负载可把的 Iceo 的波动掩盖,
但在这电路中,跟 IN5918B 并联的负载阻值不要低于 1.87K,否则分压低于 5.1V,它就不起控了。
另外,共集极模式的功用,是缓冲,由匹配至跟随,是其工作范围,
而管子在此的功用,是跟随,故那个 110Ω 电阻其实可以不加,又或把电容移往基极也行(跟 IN5918B 的位置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