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学习(二)

楼主:
二、工程的详细设置

图 4 重复加入文件的错误
工程建立好以后,还要对工程进行进一步的设置,以满足要求。
首先点击左边 Project 窗口的 Target 1,然后使用菜单“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target1’” 即出现对工程设置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可谓非常复杂,共有 8 个页面,要全部搞清可不容 易,好在绝大部份设置项取默认值就行了。

?
设置对话框中的 Target 页面,如 图 5 所示,Xtal 后面的数值是晶振频 率值,默认值是所选目标 CPU 的最高可用频率值,对于我们所选的   AT89C51 而言是 24M,该数值与最终
产生的目标代码无关,仅用于软件模
拟调试时显示程序执行时间。正确设 置该数值可使显示时间与实际所用时间一致,一般将其设置成与你的硬件

图 5 对目标进行设置

所用晶振频率相同,如果没必要了解程序执行的时间,也可以不设,这里设置为 12。
Memory Model 用于设置 RAM 使用情况,有三个选择项,Small 是所有变量都在单片 机的内部 RAM 中;Compact 是可以使用一页外部扩展 RAM,而 Larget 则是可以使用全部 外部的扩展 RAM。Code Model 用于设置 ROM 空间的使用,同样也有三个选择项,即 Small 模式,只用低于 2K 的程序空间;Compact 模式,单个函数的代码量不能超过 2K,整个程序 可以使用 64K 程序空间;Larget 模式,可用全部 64K 空间。Use on-chip ROM 选择项,确认
是否仅使用片内 ROM(注意:选中该项并不会影响最终生成的目标代码量);Operating 项
是操作系统选择,Keil 提供了两种操作系统:Rtx tiny 和 Rtx full,关于操作系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通常我们不使用任何操作系统,即使用该项的默认值:None(不使用任何 操作系统);Off Chip Code memory 用以确定系统扩展 ROM 的地址范围,Off Chip xData memory 组用于确定系统扩展 RAM 的地址范围,这些选择项必须根据所用硬件来决定,由 于该例是单片应用,未进行任何扩展,所以均不重新选择,按默认值设置。
设置对话框中的 OutPut 页面,如图 6 所示,这里面也有多个选择项,其中 Creat Hex file 用于生成可执行代码文件(可以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芯片的 HEX 格式文件,文件的扩展名为.HEX),默认情况下该项未被选中,如果要写片做硬件实验,就必须选中该项,这一点是 初学者易疏忽的,在此特别提醒注意。选中 Debug information 将会产生调试信息,这些信 息用于调试,如果需要对程序进行调试,应当选中该项。Browse information 是产生浏览信 息,该信息可以用菜单 view->Browse 来查看,这里取默认值。按钮“ 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 ”

是用来选择最终的目标文件所在的
文件夹,默认是与工程文件在同一 个文件夹中。Name of Executable 用 于指定最终生成的目标文件的名字,默认与工程的名字相同,这两 项一般不需要更改。
工程设置对话框中的其它各页 面与 C51 编译选项、A51 的汇编选 项、BL51 连接器的连接选项等用法有关,这里均取默认值,不作任何

图 6 对输出进行控制

修改。以下仅对一些有关页面中常用的选项作一个简单介绍。
Listing 标签页用于调整生成的列表文件选项。在汇编或编译完成后将产生(*.lst)的列表文件,在连接完成后也将产生(*.m51)的列表文件,该页用于对列表文件的内容和形式 进行细致的调节,其中比较常用的选项是“C Compile Listing”下的“Assamble Code”项, 选中该项可以在列表文件中生成 C 语言源程序所对应的汇编代码。

?
C51 标签页用于对 Keil 的 C51 编译器的编译过程进行控制,其中比较常用的是“Code Optimization”组,如图 7 所示,该组中 Level 是优化等级,C51 在对源程序进行编译时,可 以对代码多至 9 级优化,默认使用 第 8 级,一般不必修改,如果在编
译中出现一些问题,可以降低优化 级别试一试。Emphasis 是选择编 译优先方式,第一项是代码量优化
(最终生成的代码量小);第二项 是速度优先(最终生成的代码速度快);第三项是缺省。默认的是速 度优先,可根据需要更改。

图 7 代码生成控制

设置完成后按确认返回主界面,工程文件建立、设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