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学习(三)

楼主:
三、编译、连接

?
在设置好工程后,即可进行编译、连接。选择菜单 Project->Build target,对当前工程进行连接,如果当前文件已修改,软件会先对该文件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以产生目标代码; 如果选择 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将会 对当前工程中的所有文件重新进行编

译然后再连接,确保最终生产的目标 代码是最新的,而 Translate … .项则仅 对该文件进行编译,不进行连接。
以上操作也可以通过工具栏按钮直 接进行。图 8 是有关编译、设置的工具
栏按钮,从左到右分别是:编译、编译
连接、全部重建、停止编译和对工程进 行设置。
编译过程中的信息将出现在输出窗 口中的 Build 页中,如果源程序中有语

图 8 有关编译、连接、项目设置的工具条

图 9 正确编译、连接之后的结果

法错误,会有错误报告出现,双击该行,可以定位到出错的位置,对源程序反复修改之后, 最终会得到如图 9 所示的结果,提示获得了名为 exam1.hex 的文件,该文件即可被编程器读 入并写到芯片中,同时还产生了一些其它相关的文件,可被用于 Keil 的仿真与调试,这时 可以进入下一步调试的工作。
Keil 的调试命令、在线汇编与断点设置
上一讲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建立工程、汇编、连接工程,并获得目标代码,但是做到这一步仅仅代表你的源程序没有语法错误,至于源程序中存在着的其它错误,必须通过调试才能发现并解决,事实上,除了极简单的程序以外,绝大部份的程序都要通过反复调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因此,调试是软件开发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讲将介绍常用的调试命令、利用在线汇编、各种设置断点进行程序调试的方法,并通过实例介绍这些方法的使用。
一、常用调试命令
在对工程成功地进行汇编、连接以后,按 Ctrl+F5 或者使用菜单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 即可进入调试状态,Keil 内建了一个仿真 CPU 用来模拟执行程序,该仿真 CPU 功能强大,可以在没有硬件和仿真机的情况下进行程序的调试,下面将要学的就是该模拟调试功能。不过在学习之前必须明确,模拟毕竟只是模拟,与真实的硬件执行程序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时序,软件模拟是不可能和真实的硬件具有相同的时序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程序执行的速度和各人使用的计算机有关,计算机性能越好,运行速度越快。
进入调试状态后,界面与编缉状态相比有明显的变化,Debug 菜单项中原来不能用的命令现在已可以使用了,工具栏会多出一个用于运行和调试的工具条,如图 1 所示,Debug 菜单上的大部份命令可以在此找到对应的快捷按钮,从左到右依次是复位、运行、暂停、单步、过程单步、执行完当前子程序、运行到当前行、下一状态、打开跟踪、观察跟踪、反汇编窗口、观察窗口、代码作用范围分析、1#串行窗口、内存窗口、性能分析、工具按钮等命令。

? 图 1 调试工具条
学习程序调试,必须明 确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单步执行与全速运行。全速执行 是指一行程序执行完以后紧

接着执行下一行程序,中间不停止,这样程序执行的速度很快,并可以看到该段程序执行的总体效果,即最终结果正确还是错误,但如果程序有错,则难以确认错误出现在哪些程 序行。单步执行是每次执行一行程序,执行完该行程序以后即停止,等待命令执行下一行程序,此时可以观察该行程序 执行完以后得到的结果,是否与我们写该行程序所想要得到的结果相同,借此可以找到程序中问题所在。程序调试中, 这两种运行方式都要用到。
使用菜单 STEP 或相应的命令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F11 可 以单步执行程序,使用菜单 STEP OVER 或功能键 F10 可以 以过程单步形式执行命令,所谓过程单步,是指将汇编语言 中的子程序或高级语言中的函数作为一个语句来全速执行。

图 2 调试窗口

按下 F11 键,可以看到源程序窗口的左边出现了一个黄色调试箭头,指向源程序的第一行,如图 2 所示。每按一次 F11,即执行该箭头所指程序行,然后箭头指向下一行,当箭头 指向 LCALL DELAY 行时,再次按下 F11,会发现,箭头指向了延时子程序 DELAY 的第 一行。不断按 F11 键,即可逐步执行延时子程序。
通过单步执行程序,可以找出一些问题的所在,但是仅依靠单步执行来查错有时是困难的,或虽能查出错误但效率很低,为此必须辅之以其它的方法,如本例中的延时程序是通过
将 D2: DJNZ    R6,D2 这一行程序执行六万多次来达到延时的目的,如果用按 F11 六万多
次的方法来执行完该程序行,显然不合适,为此,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方法,第一,用鼠标在 子程序的最后一行( ret)点一下,把光标定位于该行,然后用菜单 Debug->Run to Cursor line
(执行到光标所在行),即可全速执行完黄色箭头与光标之间的程序行。第二,在进入该子
程序后,使用菜单 Debug->Step Out of Current Function(单步执行到该函数外),使用该命令 后,即全速执行完调试光标所在的子程序或子函数并指向主程序中的下一行程序(这里是 JMP   LOOP 行)。第三种方法,在开始调试的,按 F10 而非 F11,程序也将单步执行,不同 的是,执行到 lcall            delay 行时,按下 F10 键,调试光标不进入子程序的内部,而是全速 执行完该子程序,然后直接指向下一行“JMP LOOP”。灵活应用这几种方法,可以大大提 高查错的效率。
二、在线汇编

?
在进入 Keil 的调试环境以后,如果发现程序有错,可以直接对源程序进行修改,但是要使修改后的代码起作用,必须先退出调试环境,重新进行编译、连接后再次进入调试,如果只是需要对某些程序行进行测试,或仅需对源程序进行临时的修改,这样的过程未免有些 麻烦,为此 Keil 软件提供了在线汇编的能力,将光标定位于需要修改的程序行上,用菜单 Debug->Inline Assambly… 即可出现如 图 3 的对话框,在 Enter New 后面的 编缉框内直接输入需更改的程序语
句,输入完后键入回车将自动指向下 一条语句,可以继续修改,如果不再 需要修改,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