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学习(四)

楼主:
三、断点设置
图 3 在线汇编窗口
程序调试时,一些程序行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被执行到(如程序中某变量达到一定
的值、按键被按下、串口接收到数据、有中断产生等),这些条件往往是异步发生或难以预先设定的,这类问题使用单步执行的方法是很难调试的,这时就要使用到程序调试中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断点设置。断点设置的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是在某一程序行设置断点,设置好断点后可以全速运行程序,一旦执行到该程序行即停止,可在此观察有关变量值,以确定问题所在。在程序行设置/移除断点的方法是将光标定位于需要设置断点的程序行,使 用菜单 Debug->Insert/Remove BreakPoint 设置或移除断点(也可以用鼠标在该行双击实现同 样的功能);Debug->Enable/D isable Breakpoint 是开启或暂停光标所在行的断点功能; Debug->Disable All Breakpoint 暂停所有断点;Debug->Kill All BreakPoint 清除所有的断点设 置。这些功能也可以用工具条上的快捷按钮进行设置。
除了在某程序行设置断点这一基本方法以外,Keil 软件还提供了多种设置断点的方法,
按 Debug->Breakpoints… 即出现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用于对断点进行详细的设置,如图 4
所示。
图 4 中 Expression 后的编缉框内用于输入表达式,该表达式用于确定程序停止运行的条件,这里表达式的定义功能非常强大,涉及到 Keil 内置的一套调试语法,这里不作详细说明,仅举若干实例,希望读者可以举一反三。
1) 在 Experssion 中键入 a==0xf7,再点击 Define 即定义了一个断点, 注意,a 后有两个等号,意即相等。该表达式的含义是:如果 a 的值到达 0xf7 则停止程序运行。除

使用相等符号之外,还可以使用>,>=,<,<=,!=(不等于),&(两值按位与),&&(两
值相与)等运算符号。
2) 在 Experssion 后中键入 Delay 再点击 Define,其含义是如果执行标号为 Delay 的行则中断。

?
3) 在 Experssion 后中键入 Delay,按 Count 后的微调按钮,将值调到 3,其意义是 当第三次执行到 Delay 时才停止程序运 行。 4) 在 Experssion 后键入 Delay ,在
Command 后键入 printf(“SubRoutine
‘Delay’has been Calledn”)主程序每次 调用 Delay 程序时并不停止运行,但会 在输出窗口 Command 页输出一行字 符,即 SubRoutine ‘Delay’ has been Called。其中“n”的用途是回车换行, 使窗口输出的字符整齐。

5) 设置断点前先在输出窗口的 Command
页中键入 DEFINE int I,然后在断点设

图 4 断点设置对话框

置时同 4),但是 Command 后键入 printf(“SubRoutine ‘Delay’ has been Called %d timesn”,++I),则主程序每次调用 Delay 时将会在 Command 窗口输出该字符及被调 用的次数,如 SubRoutine ‘Delay’has been Called 10 times。
对于使用 C 源程序语言的调试,表达式中可以直接使用变量名,但必须要注意,设置
时只能使用全局变量名和调试箭头所指模块中的局部变量名。
四、实例调试
为进行程序的调试,我们首先给源程序制造一个错误,将延时子程序的第三行“DJNZ R6,$”后的$改为 D1,然后重新编译,由于程序中并无语法错误,所以编译时不会有任何出 错提示,但由于转移目的地出错,所以子程序将陷入无限循环中。
进入调试状态后,按 F10 以过程单步的形式执行程序,当执行到 LCALL DELAY 行时,
程序不能继续往下执行,同时发现调试工具条上的 Halt 按钮变成了红色,说明程序在此不断地执行着,而我们预期这一行程序执行完后将停止,这个结果与预期不同,可以看出所调 用的子程序出了差错。为查明出错原因,按 Halt 按钮使程序停止执行,然后按 RST 按钮使 程序复位,再次按下 F10 单步执行,但在执行到 LCALL DELAY 行时,改按 F11 键跟踪到
子程序内部(如果按下 F11 键没有反应,请在源程序窗口中用鼠标点一下),单步执行程序,
可以发现在执行到“DJNZ    R6,D1”行时,程序不断地从这一行转移到上一行,同时观察 左侧的寄存器的值,会发现 R6 的值始终在 FFH 和 FEH 之间变化,不会减小,而我们的预 期是 R6 的值不断减小,减到 0 后往下执行,因此这个结果与预期不符,通过这样的观察,不难发现问题是因为标号写错而产生的,发现问题即可以修改,为了验证即将进行的修改是
否正确,可以先使用在线汇编功能测试一下。把光标定位于程序行
“DJNZ                             R6,D1”,打开
在线汇编的对话框,将程序改为“DJNZ R7,0EH”,即转回本条指令所在行继续执行,其中
0EH 是本条指令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位置,这个值可以通过在线汇编窗口看到,如图 3 所示。然后关闭窗口,再进行调试,发现程序能够正确地执行了,这说明修改是正确的。注意,这时候的源程序并没有修改,此时应该退出调试程序,将源程序更改过来,并重新编译连接,
以获得正确的目标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