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呗,探讨一下……

楼主:
有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吧,我怎么仿真不出正确的结果,我个人认为电路能够实现通过两个极性开关控制两个恒流源的流向,当上面的极性开关基极电压为高时,正恒流源的电流通过极性开关流向地,当极性开关为低时,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向地,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如果基极电压为低时,电流并没有流向大地,而是流向负电源端,而如果不加负电压,电流就会流向负恒流源端,总之实现不了功能,有哪位大侠帮忙说一下怎么更改。在负恒流源和正恒流源之间加电阻也不行啊,谢谢

网友:
问一下——框内的电路是什么意识?两个三极管的极性是不是反了?

网友:
就不明白,你搞这么不明不白的电路有什么用处,

就不明白,你搞这么不明不白的电路有什么用处,
也就是说你这个电路一定不是从实际应用中找出的

网友:
不是从实际中得到到的,也就不明白你想做什么?

不是从实际中得到到的,也就不明白你想做什么?
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侧两个三极管并没有接反,首先是两个基极的电压相同,当上面的电压为正时,下面的电压为正,正电流从上面三极管流入大地,负电流则从右侧通过二极管流入负恒流源;当上面电压为负时,下侧为负,正电流从右侧通过二极管流入大地,而负电流源则从三极管流入。这是一个I/F转换的极性开关部分的电路设计,但是仿真时不能按着要求实现

网友:
你这是干什么用的,都没有输出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分析电路,重新设计一个吧,这个电路是不可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

网友: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设计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