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
(线性稳压电源)  通过全桥整流后接电容   如果接的电阻比较小  也即取出的电流大   此时时间常数会变小   我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出时降低了   但是按照电容充放电原则   示波器上应该是显示有很大的纹波才对的   但是为什么是一直线呢   输出电压降低了很多    而没出现很大的纹波呢?奇怪了  有兄弟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你的电容参数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0U   电阻接470  还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电流的限制  取出很大的电流  导致其电压降低的?

网友:
你的测量点?电路是怎样的?示波器在什么位置?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线性电源整流的频率很低,再加上滤波电容比较大,当你负载比较大的时候,输出电容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是负载电阻取能量,一方面是整流电路给电容充电,如果负载比较大,即输出电流比较大,此时电容放电速度大于充电速度,因此输出电压表现为明显下跌,此时电容处于部分充电状态,纹波会很小.
  这种状态直到输出电压下降,导致输出电流减小到与输出充电电流一样,平衡后,输出电压在该负载状态下保持稳定.
  而当空载输出或轻载时,输入整流的纹波则会在输出电容上表现的比较明显.

网友:
 放电时间常数 τ =RC=1000μF×470Ω=470ms,而经全桥整流后电压的脉动周期是100Hz,周期为10ms。
 也就是说,470ms的放电时间常数对于100Hz的脉动电源来说仍显得很大,用示波器直流档确实可能看不出明显的纹波来,改用交流档放大了看就明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为什么此时的电压降低了呢?   是不是取出的电流太大了  超过的限定值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充电的时候是同变压器绕组以及二极管的内阻对电容充电的   这两个内阻一般都很小  所以充电时间非常短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那负载取值要小于内阻  放电速度才会大于充电速度  这时候应该会产生很大的纹波才对啊。。。而电路的输出电压降低了 输出电压的降低应该跟输入的电流有关系  最大输入电流小于取出的电流  输出电压就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充电时间与内阻没有关系对吧?概念不能互相偷换,否则讨论就会进入误区,我觉得我前面的帖子说的已经比较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充电时间与电容内阻没有关系对吧?概念不能互相偷换,否则讨论就会进入误区,我觉得我前面的帖子已经将此现象的原因说的已经比较详细了.

      一定要去实践,而实践一定遵循理论的,但是对理论的曲解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电书上认为 没接负载是   电容是通过变压器绕组的阻抗以及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来对电容充电的  那上面写着  电容的充电时间非常快  一下子就充满了   接负载后就开始放电  这样写的   我就是搭了个电路    接470欧的负载  1000P电容滤波  发现此时的电压降了估计有一半  我怀疑是输入功率太低的原因   导致输出电流最大值本身就小  而我取出的电流太大  电压直接就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问问你?为什么模电书上面写着  整流电路出来直接接负载  不加电容滤波  我做实验看到的是绝对值的正弦波   而书上写着 输出电压为0.9U2   U2是变压器次级的有效值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数不就是直流了吗  但是示波器看到的是绝对值的正弦波  奇怪了   还有  不知道上面所说的平均值是什么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呵呵 我问得太多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建议

画电路,贴波形,这样有助于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需要当面解决比较好了 呵呵

网友:
不错的回复,支持一下热心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