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疑!!!!windows 怎么向 linux 发送一个 .c文件,linux能完整接收编译?

楼主:
我的目标是在C#平台自动生成一个目标.c文件,而编译工作要使用linux下的gcc编译我的目标.c文件,(考虑到windows下的cygwin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在linux是不能跑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windows下我的.c文件传给到linux编译?????
等待各路大侠仗义……:(内牛满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种方法
我先简单介绍两种
1:Windows下安装FTP软件
2:使用虚拟机,你可以使用vmware Tools
等等

网友:
楼上这位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传输的话是不是.c文件一定得转换成二进制传送的???、

网友:
可以拷贝到u盘嘛  然后在linux系统中再读出来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目前是怎么应用的?
上面的建议你可以试试
1:用FTP 传输去linux中
2:在虚拟机中建立一个windows共享目录,在linux /mnt中可以访问
请一下第二种方法
:在虚拟机中有一个安装vmware Tools 在linux桌面中会有一个安装包你安装 一下
然后到/usr/bin中执行一下!

网友:
可以在linux中启动samba服务,共享某个目录,windows下 点运行输入 \\192.168.1.x(Linux的ip)就可以在windows下访问该linux的目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