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电路有何区别及工作原理?

楼主:
(图片)

网友:
偏置不同而已

假如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二极管不会击穿,R1不会烧会的话——
左图:F=max(A, B, C, -V)
右图:F=max(A, B, C, +V)

网友:
请教

这是或门与与门电路
可是工作原理为何?
有知道的能否讲明白些?有些困惑。

网友:
是或门和与门电路,只知道工作原理,呵呵,但是理论说不那么清楚。

网友:
第二个电路确实是与门,怎么看好像是或非门

网友:
第二图  有误。。。
当  电源为 正,A,B,C  输入  高电平  也无法显示,所以  三个二极管  应该 反向,这样才能  使得 低电平 有效。

网友:
 如果是逻辑电路,那么要先定义下逻辑电平范围才能确定是什么门,而且楼主也并未说明这两个图一定是作逻辑电路用的,比如A、B、C完全可以输入不同的电压,这就不是个简单的逻辑电路。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分析输F点和输入A、B、C各点电位的函数关系。

网友:
请教

是分析ABC 与F的关系,可是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函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析ABC 与F的关系,可是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函数关系

左图:F=max(A, B, C, -V)
右图:F=max(A, B, C, +V)

即,如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F跟踪A、B、C、+V或-V中最高的那个电压。

网友:
如楼上所说,单从功能上来说是这样的啊。

网友:
请教

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