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能跑起来吗

楼主:
图中的D8实现半波整流,固体继电器还能过零检测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你可以用PROTEUS仿真试一下

网友:
应该参看一下你使用的固态继电器的参数

网友:
2楼的主意不错,现在仿真软件上试验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跑起来,但是你要是采用PWM调速的话你的固态继电器要注意选择适合你这个电路的,比如开关的速度等。

网友:
可能有点问题?感性负载的电流过零点与电压过零点滞后90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在电路设计中考虑进去??

网友:
想知道这个原理呵呵!

网友:
回复6楼

就是考虑感性负载的问题所以采用增强型的固态继电器,但是找了一下输出控制的是交流,想对直流电机实现控制,所以在原有的交流输出方案中加了D8 实现半波整流,不知道还能实现过零检测不。

其实控制对象是直流电机,用一个单向可控硅就行了,但是可控硅要增加过零检测和触发电路不怎么方便。

还有一种是直接用隔离的压控整流模块就OK,但是又太贵了,呵呵,想用便宜的方案啊,

网友:
回复 5楼

我可以来改变PWM的参数来适应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