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车载GPS智能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szglmjh
szglmjh

网友A(2010-04-15):
车载GPS智能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即ITS)采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等于手段对传统交通运行系统进行改造,以达到增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减少能源消耗和对自然界的污染等目的。ITS总体来说包括四部分:交通信息采集部分、车辆调度控制部分、电子收费系统和交通信息 服务。其中的每个部分都需要车载终端的参与:在交通信息采集部分,需要车载终端提供车辆的准确定位信息和车辆运行情况信息;在车辆调度控制部分,车载终端作为控制的接收端,负责接收ITS中心的调度指挥信息;电子收费系统需要车载终端与收费站自动完成付费交易;车载终端还是交通信息服务的接收平台,把服务显示给车辆驾驶员和乘客。因此,车载终端是ITS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合部分。本文所介绍的“车载GPS智能终端”就是ITS车载终端的一个具体实现。下面详细介绍车载终端系统的功能与设计实现方法。 一.车载GPS智能终端的功能
根据ITS系统的要求,车载GPS智能终端应具有如下功能:(1)车辆定位;(2)终端与ITS控制中心通讯;(3)报警,包括主动报警和自动报警;(4)在必要时进行车内监听;(5)在必要时控制汽车熄火;(6)显示调度信息。另外,车载GPS智能终端还根据用户需要实现了其它功能:(1)可拨打车载电话;(2)限制车辆行驶范围和行驶时间,监控车辆的行驶轨迹等。车载GPS智能终端的这些功能使其特点适用于汽车保险、运输车队或出租车队的管理、调度等领域。
二.基于GPS-GSM/GPRS的ITS系统设计
目前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使用也非常方便,通过专用的GPS模块即可方便地获得车载GPS智能终端所在的全球定位坐标。其定位精度比较高,一般误小于15m。
如何把定位信息发送给ITS中心一直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以往的ITS系统多采用集群通信系统实现车载终端与ITS中心的通讯。但是这种系统具有覆盖区域小、安装维护费用高、技术复杂等缺点。近两年随着GSM/GPRS网在中国的普及,车载终端通过GSM/GPRS网与ITS中心通讯的方式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这主要由于以下原因:(1)GSM/GPRS网覆盖面广,目前已经遍及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乡村和边远地区;(2)无需建网、维护;(3)GSM/GPRS网可靠性高、误码率低;(4)使用短消息功能或GPRS进行数据传输,费用比较低;(5)由于GSM/GPRS技术使用广泛,提供相应通讯模块的厂商较多,价格也比较合理。这里设计的ITS系统就是基于GPS卫星系统和GSM/GPRS这两大系统的。其结构如图1所示。
首先车载GPS智能终端通过GPS卫星定位自己的全球坐标;然后以消息或GPRS数据通讯方式把定位信息发送到ITS中心,ITS中心的控制调度命令也是通过GSM/GPRS网络发送到车载GPS智能终端中,终端与ITS中心的通讯符合专用的命令协议;最后,互联网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其它安全联网技术连接到ITS中心,以控制、查看车载终端的状态。
三.车载GPS智能终端 硬件系统的设计
车载GPS智能终端利用单片机与GSM模块联合设计了一个符合经济型终端功能需求的硬件解决方案。其硬件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一)主控单片机
主控单片机采用具有两个串口的高性能单片机W77E58。在系统中,主控单片机负责接收用户的手柄输入信号和GPS输入信号;对GPS信号进行计算,以获得当前的经、纬度坐标;接收并解析ITS中心发送的短消息命令,按命令进行上传定位坐标、报警等操作;另外还负责把系统的运行状态及ITS的信息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
(二)GSM模块
使用GSM模块可以方便地利用GSM网进行通讯。它同主控制器以串行口的方式连接,并采用一定的波特率进行通信。主控制器可以通过AT命令控制GSM模块使其发送短消息,使用GPRS传送数据或进行语音通话。GSM模块硬件连接图如图3所示。
GSM模块与单片机之间采用标准的串行口进行通讯,通讯的最高波特率可以达到115200bit/s。GSM模块与SIM卡之间主要通过SIMCLK和SIMDATA信号线进行数据通信。为了保证发送短消息与短消息到达之间的时间间隔尽量短,选用的SIM卡最好是同一个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在使用GPRS功能时,还需要选择支持GPRS的SIM卡,并开通GPRS服务。GSM模块还支持驱动两路麦克风、两路扬声器和一路蜂鸣器。其中一路麦克风和扬声器可以连到手柄的听筒上,以实现车载电话功能。
(三)GPS模块
GPS模块用于接收GPS卫星的信号,并计算出车载终端目前所在位置。采用的GPS模块由变频器、信号通道、微处理器和存储单元组成。GPS模块通过串行口向主控制器发送定位坐标;主控制器也可以向GPS模块发送设置命令,以控制GPS模块的状态和工作方式。GPS模块需要配备专门的GPS天线接收GPS卫星信号。一般在比较开阔的地区,需接收到三颗以上的GPS卫星信号才能进行准确定位。在车载GPS智能终端系统中,把天线放置在车顶可以有比较好的定位效果。
(四) 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用于给系统中的其它模块供电。终端系统需要电源模块提供三路电压,分别为:3.6V、5V、3.3V。其中,GSM模块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的电流比较大(约为2A),选用了National公司的LM2576电源芯片。它是一种PWM方式调制的高功率稳压芯片,可以提供高达3.5A的尖锋电流。电源模块中还设计了后备电池系统,在车载电源不工作或被破坏时给车载GPS终端供电。在车载电源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后备电池会自动被充电。
四.车载GPS智能终端软件系统的设计
首先介绍程序响应的中断系统。由于单片机与模块之间的通讯是不定期、不定长的通讯,为了保证不出现阻塞情况,系统采用中断接收方式:把接收到的所有数据在中断过程中放入对应的循环缓冲区之中,然后由主程序解析接收到的串口数据。单片机还要响应另外两个中断:一个是报警按钮被按下时触发的中断;另一个是定时中断,它每20ms触发一次,用于检测GSM模块的超时应答。
车载GPS智能终端软件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由主程序完成的。主程序采用状态机的系统结构,其总体结构图如图4所示。其中,(a)为总体流程框图,(b)为GSM报文处理部分流程图,(c)为GPS报文处理部分流程图。终端可以处于8种状态:空闲、上传定位信息、定时上传定位信息、拨号、通话中、网络无法连通、GPS无法定位、报警。状态间的切换主要由ITS中心通过发送消息的命令报文控制。
程序工作时先进行初始化工作,然后进入主控制循环。在主控制循环中首先检查GSM数据缓冲区中是否有完整的GSM数据包,如果有则进行解析,并根据协议中的控制命令改变终端所处的状态。接着判断GPS数据缓冲区中是否有完整的GPS数据包,如果有则取出并解析出当前的全球定位坐标,以供上传坐标时使用。最后根据终端所处的状态对终端进行操作,例如:如果终端处于上传定位消息的状态,则控制GSM模块上传定的消息。
实验证明,车载GPS智能终端可以较好地完成终端定位、与ITS中心通讯、报警、拨打车载电话等功能,并且具有成本较低、系统覆盖面广、使用维护费用低、通讯可靠等特点。但是,由于系统主要采用GSM系统的短消息进行通讯,因此无法做到实时通讯。在本系统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就可以使用GPRS技术代替短消息进行数据传输,其“永远在线”的特点可保证数据的实时传输。
信息
系统
安全性
可靠性
自然界

网友B:
顶一个,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