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分类与作用

楼主:
地的分类和作用
1. 信号“地”; DT we[G5|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
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2.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音响中的“地”。1) 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 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 “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着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下面再说说机壳地与数字地,模拟地的关系:
一般机壳地接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不是零线),目的是为了防止操作人员触电(机壳与大地、人体等电位)。
机壳地一般可和设备的电源地连接在一起,但是: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地原则上严禁与设备的电源地直接连接!原因为设备本身发生漏电或遭遇强电磁场干扰时,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会受此噪声干扰导致错误动作,严重的会导致机器毁损!!!
主要因为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电平一般为3.3-15.5V(15.5V一般用于232接口通讯的最高电平);而通常电源回路的电平一般在市电范围(AC220V±10%),远远大于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电平。尤其市电本身可遭遇雷击、错相、高压击穿等故障更可导致其瞬时电平远远大于其正常电平(最高可达22倍)。因此为确保安全一般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工作地均会与设备的电源地、机壳等隔离或者采用不同的接地系统。
顺便说一点:目前的电磁炸弹攻击就是通过在设备所处的空间发散高频、高幅的电磁场而引起设备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核心工作电路部分的元器件发生损坏而达到目的!

把几个地接在一起就是你说的系统地。一般是把地分成初级与次级两个地,地之间可以通过电阻、电容相连,初级电路的高、低压之间和初、次级电路间严格保证安规间距要求。机壳地为初级,而数字地为次级。安装孔焊盘上可以分布8个小孔呀,有时叫它星月焊盘。

系统地:
当一个电路系统需要与其他的电路系统连接的时候,存在两个系统之间地线连接的问题.比如一个系统是把电源正极做为地,而另个系统是把电源负做地,这两个系统连接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连接地线.系统地一般是电路里电压为0的点.
机壳地:
对于安装在机壳内的电路,为了防止电路对机壳外部产生高频或磁性干扰,或者为了防止机壳外部电路对电路产生高频或磁性干扰,机壳连接到电路的地上.
数字地和模拟地:
对于一个既有模拟又有数字的电路,由于数字电路对电压要求比较高,而模拟电路则相对要求低.如果两个电路地相通,模拟电路电压会干扰数字电路.所以通常把两种电路的地线分开设置.而且分信号地和电源地.信号地是将信号部分屏蔽起来接到地上.电源地则是电路里电源的0V点,同系统地一样.信号地和电源地一般不能直接连接.因为电源地会产生回路电流,干扰到信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