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便宜的12位DA

楼主:
要求:12位 单通道 串行 价格便宜

网友:
没人用过?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是PWM输出,加上运放。
我用过的12bit DA型号是MAX538

网友:
http://www.icbase.com/products/products.asp?dept_id=163
12位串行的华中地区报价,呵呵。一般库存都比较准确,算是市场上的通路货,库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