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学习(七)

楼主:
二、部份高级调试技巧
Keil 内置了一套调试语言,很多高级调试技巧与此有关,但是全面学习这套语言并不现实,这不是这么几期连载可以胜任的,这里仅介绍部份较为实用的功能,如要获得更详细的 信息,请参考 Keil 自带的帮助文件 GS51.PDF。
1、串行窗口与实际硬件相连
Keil 的串行窗口除可以模拟串行口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外还可以与 PC 机上实际的串口相连,接受串口输入的内容,并将输出送到串口。这需要在 Keil 中进行设置。方法是首先在 输出窗口的 Command 页用 MODE 命令设置串口的工作方式,然后用 ASSIGN 命令将串行 窗口与实际的串口相关联,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操作。例 6: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3+4*8     ;串行中断入口
JMP SER_INT START:
MOV      SP,#5FH    ;堆栈初始化
CALL    SER_INIT ;串行口初始化 A SETB            EA ;

SETB      ES ;
JMP $                ;主程序到此结束
SER_INT:
JBC      RI,NEXT ; 如果串口接收到字 符,转
JMP              SEND                     ;否则转发送处理
NEXT:
MOV            A,SBUF                ;从 SBUF 中取字符

MOV    SBUF,A   ;回送到发送 SBUF 中
JMP   OVER SEND:
clr   ti
OVER:
reti
SER_INIT:                 ;中断初始化
MOV                       SCON,#50H

ORL         TMOD,#20H
ORL         PCON,#80H
MOV         TH1,#0FDH ;设定波特率 SETB TR1      ;定时器 1 开始运行 SETB        REN     ;允许接收
SETB       SM2
RET END

这个程序使用了中断方式编写串行口输入/输出程序,它的功能是将接串行口收到的字 符回送,即再通过串行口发送出去。
正确输入源文件、建立工程、编译连接没有错后,可进行调试,使用 Keil 自带的串行窗口测试功能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连机试验。
为简单实用,我们不借助于其它的硬件,而是让 PC 机上的两个串口互换数据,即 COM1 发送 COM2 接收,而 COM2 发送则由 COM1 接收,为此,需要做一根连接线将这两个串口 连起来,做法很简单,找两个可以插入 PC 机串口的 DIN9 插座(母),然后用一根 3 芯线将 它们连起来,连线的方法是:
2——3
3——2
5——5
接好线把两个插头分别插入 PC 机上的串口 1 与串口 2。找一个 PC 机上的串口终端调试软件,如串口精灵之类,运行该软件,设置好串口参数,其中串口选择 2,串口参数设置 为:
19200,n,8,1 其含义是波特率为 19200,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1 位停止位。 在 Keil 调试窗口的 command 页中输入:
>mode com1 19200,0,8,1
>assign com1 sout
注意两行最前面的“>”是提示符,不要输入,第二行中的“<”和“>”即“小于”和 “大于”符号,中间的是字母“s”和“input”的前两个字母,最后是字母“s”和“output” 的前三个字母。
第一行命令定义串口 1 的波特率为 19200,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1 位停止位。第二 行是将串口 1(com1)分配给串行窗口。
全速运行程序,然后切换串口精灵,开始发送,会看到发送后的数据会立即回显到窗口 中,说明已接收到了发送过来的数据。切换到 uVison,查看串行窗口 1,会看到这里的确接 收到了串口精灵送来的内容。
2、从端口送入信号
程序调试中如果需要有信号输入,比如数据采集类程序,需要从外界获得数据,由于 Keil 的调试完全是一个软件调试工具,没有硬件与之相连,所以不可能直接获得数据,为此 必须采用一些替代的方法,例如,某电路用 P1 口作为数据采集口,那么可以使用的一种方 法是利用外围接口,打开 PORT 1,用鼠标在点击相应端口位,使其变为高电平或低电平,就能输入数据。显然,这种方法对于要输获得数据而不是作位处理来说太麻烦了,另一种方 法是直接在 command 页输入 port1=数值,以下是一个小小的验证程序。例 7:
LOOP:    MOV      A,P1

JZ          NEXT
MOV      R0,#55H JMP          LOOP
NEXT:    MOV      R0,#0AAH JMP        LOOP
END
该程序从 P1 口获得数据,如果 P1 口的值是 0,那么就让 R0 的值为 0AAH,否则让 R0 的值为 55H。输入源程序并建立工程,进入调试后,在观察窗口加入 R0,然后全速运行程 序,注意确保 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a 处于选中状态,然后在 Command 后输入 PORT1=0 回车后可以发现观察窗口中的 R0 的值变成了 0AAH,然后再输入 PORT1=1 或其 它非零值,则 R0 的值会变为 55H。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 port0、port2、port3 分别向端口 0、2、3 输入信号。
3、直接更改内存值
在程序运行中,另一种输入数据的方法是直接更改相应的内存单元的值,例如,某数据 采集程序,使用 30H 和 31H 作为存储单元,采入的数据由这两个单元保存,那么我们更改
了 30H 和 31H 单元的值就相当于这个数据采集程序采集到了数据,这可以在内存窗口中直接修改(参考上一讲),也可以通过命令进行修改,命令的形式是: _WBYTE (地址,数据),
其中地 址是 指待写 入内 存单元 的地 址,而 数据 则是待 写入 该地址 的数 据。例 如
_WBYTE(0x30,11)会将值 11 写入内存地址十六进制 30H 单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