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TL小功放

楼主:
  BTL功放在供电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较一般的功放输出功率大,特别适用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产品。今天介绍一款用TDA2822M制作的BTL小功放,可以推动小型音箱,用来做MP3随身听之类的小功率放大非常不错,电路如下:

  这是其中的一个通道,立体声只需要做两组相同的电路即可。电路非常的简单,按图装接无误后不用调试即可正常工作。所用的零件都是常用的,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在5V供电的情况下大概有1-1.5W的输出功率,推动一对小型音箱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电路简单,完全可以用万用板进行制作,不过如果能做一块PCB更好,不但成功率高而且较美观。

网友:
真的很简洁,呵呵,也很便携

网友:
回复楼主

将上面的电路改成双声道的,电容取470uF的效果会好些网上有电路的,而且实际的输出要达到很好的效果,扬声器的选择要注意。我以前用过的,扬声器我用的是一般低音炮的两个喇叭,电源用手机的锂电池,很小的,效果很好的。

网友:
不错,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