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了一个交通灯的程序,没法验证请高手看一下是否正确

楼主:
50S

5S

70S

5S

……

东西道

红灯R1

黄灯Y1

绿灯G1

黄灯Y1

……

南北道

绿灯G2

黄灯Y2

红灯R2

黄灯Y2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1=P2^0;
sbit Y1=P2^1;
sbit G1=P2^2;
sbit R2=P2^3;
sbit Y2=P2^4;
sbit G2=P2^5;
uint num=0;
delayms (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main()
{
TMOD =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1=0;
G2=0;
if(1000<=num=1100)
{
G1=1;
Y1=!Y1;
Y2=!Y2;
delayms(500);
}
if(num==1100)
{Y1=1;Y2=1;G1=0;R2=0;}
if(num==1300)
{G1=1;R2=1;num=0;}

}
void T0_TIME ()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6;
num++;

}

网友:
你是想问你这个交通灯这样设计是否正确,还是程序本身是否正确?呵呵,如果是前者,你自己慢慢去想喽。后者的话,我身边也没带开发板,不然就帮你试试了。呵呵,不过了发现你程序有几个地方不太好,
1.你的delayms(500);有什么用?亮500ms吗?你不是用了中断吗?干什么还用这个delayms函数?
2.单片机应用中,少用这种delayms函数,这是让单片机什么也不干就在那里“空等”,这是单片机设计一大忌。
3.这种LED显示,亮一盏灯的时候,最好把其它灯都关掉,不然因为眼睛的延时作用会觉得灯就在亮着的。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欢迎拍砖,大家都讨论讨论。

网友:
if(1000<=num=1100)
{
G1=1;
Y1=!Y1;
Y2=!Y2;
delayms(500);
}

这个你是想黄灯闪吧,两边黄灯都闪是不是有问题呢? 还有这个程序估计是不会闪的,你停在延时里面的500ms,NUM已经加了一百次有多了,毕竟这种延时只是粗略而已
if(num==1100)
{Y1=1;Y2=1;G1=0;R2=0;}
if(num==1300)
{G1=1;R2=1;num=0;}
这里, 转灯了,中间黄灯又不闪了?
定时可以做长一点的啊,设定200MS也好啊,50ms你要做的累加也太多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