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04-17):
关于三极管的一些疑惑
1。三极管能设置成Ib=Ic吗?
2.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随意设置都行 按照Ic=hfe×Ib 集电极电流能设置成低于上面的Ic吗 即令到其放大系数降低 也即放大系数可以任意改变 只要不高于最大Hfe就行??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不是违背了Ib-Ic曲线吗?
三极管
曲线

网友A:
让三极管饱和,就可以使 Ic<hFE×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