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定时中断(一)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定时中断
51单片机一般有两个定时/计数器T0T1,我们可以利用定时器中断来进行延时,做成一流水灯。
硬件设计

利用定时器T0的中断来进行延时而做成的流水灯,其硬件电路与前面介绍的一般流水灯一样,如下所示。
在桌面上双击图标
,打开ISIS 7 Professional窗口(本人使用的是v7.4 SP3中文版)。单击菜单命令“文件”→“新建设计”,选择DEFAULT模板,保存文件名为“T0.DSN”。在器件选择按钮 中单击“P”按钮,或执行菜单命令“库”→“拾取元件/符号”,添加如下表所示的元件。

51单片机AT89C51
一片
晶体CRYSTAL 12MHz
一只
瓷片电容CAP 22pF
二只
电解电容CAP-ELEC 10Uf
一只
电阻RES 10K
一只
电阻RES 300R(即300Ω 八只
发光二极管 LED-YELLOW
八只
若用Proteus软件进行仿真,则上图中的晶振和复位电路以及U131脚,都可以不画,它们都是默认的。要注意CPU属性中晶振频率的选择。
在ISIS原理图编辑窗口中放置元件,再单击工具箱中元件终端图标 ,在对象选择器中单击POWER和GROUND放置电源和地。放置好元件后,布好线。左键双击各元件,设置相应元件参数,完成电路图的设计。

网友:
(二)在哪里呢啊,呵呵,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