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底噪声异常涨起来---------急,谢谢!

楼主:
关于基底噪声异常涨起来很大幅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都急晕了,但不知道原因在哪,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信道链路就单看了:天馈下来电缆连接输入给放大器组件再输出信号。 单独测天馈下来输出的基底噪声不高;断开天馈,单独给放大器组件加信号测输出的信号显示放大正常,且基底噪声也低。
当把天馈与放大器组件用电缆连接起来,在放大器组件输出端测无线收的信号,问题就出来了:
此时频谱仪上显示整个宽带的噪声基底明显抬高了很多,出来的信号被噪声淹没了一般。 很纳闷,这个问题堵死了,期待大家的帮忙解决,急,谢谢!  天线与放大组件的频率范围都为30M~1350MHz,在宽频带内,基底噪声被抬高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很急,请大家能给出意见。

网友:
摸索了很久,发现外面100M左右有个超强信号,把整个宽带信道饱和了,所以再也无法接收如100M以上如200M、500M等的信号,针对这种情况,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改进意见。发现在实际使用总遇到了比较多的客观实际信号,那怎样做好带宽为30M~1350MHz的信号的接收呢?!麻烦大家能给出建议,随便说个建议也许就会有很大改进,期待中,谢谢!。。。

网友:
你是做的那一类产品 调制方式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
可以查一下是不是阻抗没有匹配,信号被反射。

网友:
问题看的不是很清楚
看你是说的应该是解调后的信号无法正常使用
最好把你的solution拿出来show一下 不然光这样讲讲不清楚
RF太机车了 最好是你的板子的gerber都要show出来

网友:
从系统的观念看整个接收信道,天线------放大组件-------接收机,最后接收机输出中频信号供后端处理。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天线-------放大组件”,放大组件的输出看到的现象全是基底噪声涨得很高,经过分析现场环境情况,发现外界有100M的强信号再不停发射,针对我天线的频率范围为30M-1350M,整个信道带宽的能量被100M的强信号索饱和,所以无法接收自己在远处用信号源+发射天线发出的信号。
   针对实际使用的环境情况,对整个系统的接收信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改进意见,谢谢!比如说在放大组件前端加滤波器,这样的话会降低整个信道的噪声系数指标与接收灵敏度吗?!谢谢!

网友:
一般在解调的时候就已经滤掉了不需要的信号了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那个频带的信号 是100M的吗 ?

网友:
高频电路必须在输入端设置带通滤波器,否则其他信号也被一起放大了

网友:
另外还要看你的系统采用什么康干扰的措施
比如蓝牙在2.4到2.48之间就采用了调频技术 因为蓝牙的通信的子频宽是1MHz 而他以每秒1000的调频速度在整个频带内进行数据传输。如果在频带内那个地方的power增大后他会跳过这一个频段.

你说你的100M的地方功率很大 他不会把你别的地方的信号淹没啊

网友:
我们不是针对专门的信号进行接收,我们做的信道系统的目的:反正只要外界中存在超短波频段30M~1350M的信号,如FM,AM,BPSK,QPSK等都能对进行较好的接收并解调。就单对信号接收的整个前端信道的性能要求,怎么做才能达到接收灵敏度高,噪声系数低,抗干扰好的呢?!
   现在就在实际应用中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外面只要这个超短波频段某一频点区如100M有一过超强信号,例如是我们不需要的雷达干扰信号等,就会严重影响我们在远处用“信号源+电缆+发射天线”发出的BPSK信号的接收,导致根本找不到信号,在放大组件输出用频谱仪看上去就是整个高幅度的一片基底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FM,AM,BPSK,QPSK,请问用的是什么电路来实现所有功能的,你做的放大部分应该是不是自激振荡

网友:
做的是系统,所以各种接收机设备是要用到的,针对不同调制的信号,可以让信道链路通过射频开关流向不同的接收机来解调。     放大部分没有自激,就是外界干扰强信号功率太多,影响自己信号的接收,这样做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