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一个问题

楼主:
FROM/TO指令的应用说明,看不大明白,想知道32点16位RAM存储器是什么意思,还有缓冲在存储器的编号为什么是从0-32766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等大虾解释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FROM/TO指令是专用指令,比如用于A/D或DA模块的输入或输出。
0-32766 是16位无符号整数。用于整数运算,比如PLC里的普通计数器,是16位计数器,所以设定值从0到32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