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数码管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好,我是超级新手。问个很白的问题。我在一设计图中看到有人用74ls160的四个输出端接7段数码管四个引脚,但7段数码管不是有abcdefg等10个脚的?怎么那个图上的是4个引脚?(发不了图,不知我有没说清楚。。)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数码管是怎么样的??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希望知道的大大们说下。。谢谢。。谢谢

刚发现可以传图

刚发现可以传图

仿真软件里有看到8脚和4脚的。。是不是4脚的也可控制正常显示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哪位大大知道4脚的要 ...

仿真软件里有看到8脚和4脚的。。是不是4脚的也可控制正常显示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哪位大大知道4脚的要 ...

网友:
那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发错位置,如果错了,各位指出,我下次一定注意。。还有就是,帮我解决下上面问题吧,我查了一早上了:( 。。

网友:
10个脚有2个是阳极或者阴极,根据你选用的数码管而定,另外8个脚才是控制8段亮灭的二极管,至于你说的这个只接了四条线,我不是很明确,是不是总共就要那么几个二极管亮啊?

网友:
谢谢。。总算有人回了。。那图是电子脉搏计的。。它要实现的是显示脉搏数,我用仿真仿真过了,是可以0-9都显示的。。问题是要做出实物时,不知道怎么接了。。它怎么四个脚接就可以了????是不是LED有什么型号是除去共阴或阳极,就只要四脚接就可控制显示的呢??

网友:
也许正如楼上所说,只需要有4个段位亮就可以呢

网友:
bcd码。

这个数码管内部有了姨妈器。
做食物肯定不行。
先加74LS47姨妈
然后再接数码管

网友:
好的。。真的太感谢大家了。。总算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完后把你的心得、体会和成品晒晒呗

网友:
六楼正解。。有姨妈器。。。

网友:
74LS47姨妈,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