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流啊

楼主(2010-04-18):
如何扩流啊
我用的是tps61202芯片,输入时1-4v的电压,输出是5v稳定电压,电流时0.6A,如何给电流增大到10A啊?
芯片
如何

网友A:
tps61202属于反激型电源变换器,一般可以采用并联来扩大电流容量!也可以采用外接mos管扩流!但是要把1V升到5V且输出电流达到10A是非常困难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