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3也可以跑在60MHZ?

楼主:
我做了一个TMS320F28023片子的系统,基本上仿的USB的MiniStick的那个F28027的小板子。程序也用MiniStick套件的附带LED程序,只是在仿真器器件选择的时候是28023,然后也可以正常下载和运行,LED频率和28027的板子是一样的。不过片子有点烫。后来把DSP28_PLLCR改成8,LED的频率就变成原来的2/3了。这样看来28023跑60MHZ也是可以的?
另外例子里面的CPU_RATE除了在DELAY_US里面用到,好像不起其他作用?

网友:
XDS100 USB Emulator /CCS 3.3 的Flash配置怎么自己消失,只剩RAM?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DS100 USB Emulator /CCS 3.3 的Select Active Configuration栏中本来有FLASH和RAM两个选项,可以选生成FLASH烧录的文件或下载到RAM中的文件的,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后(选RAM),然后重新打开Project,那里就只剩下RAM一个选项了!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恢复回去?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