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 ?

楼主:
动是能动,但没有可供改良达至实用的余地!

网友:
ZVS??????????
说来    啥意思?

网友:
当右管集极电位上升至 0.4V,左管就会开通 使右管关掉,
欲令右管开通,就得把左管关断,右管集极电位跌到零,左管才会关,这意味着 右管开通时 电容已清空!
二极管之用,使左管发射结 既能发挥对欲开通或刚关断的右管发挥钳位(于0.7V)作用 又免遭LC能量所伤,且可让右管集极电位 得以活动自如。
但我造出来的电路起振总是没保证,常要把电容短路几下才会动,我想,这架构大概真的只能拿它来当玩具吧。